雷劈新蓝维修一例,广达SW1板号

楼主(2010-07-22):
一台新蓝K40笔记本,接机时问顾客,说开不了机,他说可能是被雷劈了。通电待命电流0.01,一秒后0.27掉电。拆机仔细观察主板未见明显的烧痕,用蜂鸣档测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系统供电3.3V对地短路,电烧法查得io 87541发烫,于是拆掉io,不短路了,通电测3.3和5v在待命状态下就输出了,待命电流也不高,属正常情况。换上io87541通电开机没有反应,不触发,于是测IO的供

网友:
强人...飞线功力很强大

网友:
这个雷打的太有个性了

网友:
经测试,这机器飞线后能够正常上网,并且很稳定

网友:
看来有时候飞线要比换IC要更实用些。

网友:
短路还是要靠飞线

网友:
佩服。。。你的线看起来还不错。。全铜的咯。

网友:
有图纸看着,飞几根线也是有点难度的,支持!

网友:
啥时候我也可以飞几

根线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飞线功夫高深非一般人能比,呵呵

网友:
楼主好高的技术,我们不知能到几时

网友:
强烈支持这样的好贴子。。楼主飞线的功夫确实了的

网友:
真厉害,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飞一下试试。

网友:
有图纸,有配件,再加上飞线,厉害了

网友:
强悍的飞线高手

网友:
开机思路很好很明确! 要是2pin的短路也能分析出来就更漂亮了!!!!~

网友:
雷公真的好厉害!

网友:
雷击一般坏的地方多,这是在考验一个人的技术含量。楼主很强大。

网友:
厉害!什么时候我也能达到这个地步就好了,只可惜我现在还只是个刚入门的新手,只能搞搞简单的系统故障了,哎。。。。。。

网友:
图文并茂太好 了   值的学习  更关键是方便学习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一个问题,我有一台华硕的笔记本也是被雷击,I/O坏,网卡坏.i/O换过之后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网卡芯片也更换过。
现在问题是进系统(系统我有重做过)可以认到网卡但是接入网线没有一点反映,刚开始我怀疑是网卡接口到网桥断线,我测量后确实是断线有3条不通,飞线后还是没有故障一样。网桥我没有配件。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让网卡接口不经过网桥直接到网卡芯片怎么飞线
飞线的顺序可以告诉我吗?我知道网线只需要用到4条是 1236
1.橙白
2.橙
3.绿白
4.绿
5.蓝白
6.蓝
7.棕白
8.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桥很容易找到的啊,3个为一组,网卡接口直接飞线的到网卡我没有试过,应该不得的吧

网友:
EC上面也搞飞线  楼主 你太牛了啊

网友:
那种网桥是24针的我们这边大多是16针的不能通用啊
所以我才想让网卡接口直接到网卡IC

网友:
LZ说的IO的第二脚飞线到开机键吗?

网友:
机子被雷劈了还可以修,修不好了咱再买部新的,人要是被劈了就连本都收了。

网友:
楼主思路真好,强!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0M网线的线序应是:
1.橙白
2.橙
3.绿白
4.蓝
5.蓝白
6.绿
7.棕白
8.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