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1010打印机打印测试页是空白的

楼主(2010-07-22):
已经更换了定影膜,碳粉也重新加的,同时用代换法把用国产的硒鼓代换过,还是打印出来的是空白的,求助兄弟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鼓的问题或是打印机内部问题,你换的是个好鼓吗,如果是鼓的问题,这个鼓有两个重要的弹簧,第一个是显影辊上 作用是用来给碳粉冲电的,,另一个就是鼓芯一端,是拉近硒鼓与磁辊之间的距离,使碳粉能够转载到硒鼓上。

网友:
应该不是鼓的问题,我用国产的代换进去也是一样打印出来是空白的哦。

网友:
打空白页和换定影膜没关系,再说两个鼓不可能出同一个问题,把鼓拿出来,看看打印机里和鼓接触的触点有没有问题,可能是激光器和接口板和高压板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曾经 修复过 出来机器触电后修复

网友:
它要是鼓没装好,也不打出白页来的。
2楼说的对,
你换鼓的时候,弄丢东西了。
你故障就是没冲电

网友:
鼓没转动也会白板的。可在鼓上做标记试机。记的上旧鼓呀!
还可以拆开机子从边上观察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