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插上点不亮 用PCI显卡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0-07-22):
PCI-E显卡插上点不亮 用PCI显卡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因该查那些地方

网友:
能不能听认到显卡的声音  如果认不到显卡就查PCI-E的显卡供电  打一下数据线的对地值有没不正常的,不偏差的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把问题说详细点,要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或是显卡问题,显卡用在别的主板上能点亮吗,这个主板换个显卡能点亮吗,接口有倒针吗等,主板接口处有掉件吗,阻值正常吗,

网友:
第一、对PCIE槽划划排除接触不良,
第二、测主供电及AD线对地阻值。
第三、测北桥供电及按压
第四、可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我用PCI显卡可以正常使用这台电脑 PCI-E显卡是好的 确定是主板问题
以前就是经常点一次点不亮 动动显卡又可以了  今天是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换个PCI-E槽

网友:
我手上没有万用表 我只是想知道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
1.是不是管供电的MOS或电容问题
2.PCI-E 显卡插槽的铜片接触问题
3.北桥到PCI-E有断线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明天白天查pci-e电压 时钟 复位
正常换卡槽

网友:
你万用表都没有,咋修东东呀,
这样的问题,最好的答案是,你去买块新主板换上,问题一定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PCI_E显卡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等  再就是打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修不了 给论坛公司发过去 。绝对秒杀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