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画面很暗

楼主(2010-07-23):
笔记本开机画面很暗,进BIOS时很暗很暗,在光线不强的时候可以看见一点点影子,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另外,笔记本高压条供电,开关,亮度调节分别是几伏啊?麻烦大家解决下,谢谢!!

网友:
是灯管没有亮造成的,供电10多V,开关3.3V,调节1.5-3.3V。

网友:
  开机暗? 到了系统正常了吗

网友:
原灯管拔掉用外接灯管亮吗,如果不亮那就是高压条的供电或控制没有过来,或高压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