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0-07-23):
今天客户拿来个IBM r52的机器,机器过来时不加点。
首先是拆机了。
看到主板后目测,发现没有明显的伤痕。
上电,5v,3,3v都正常。然后触发,检测卡一闪即灭。
触摸5v的电感烫手。
然而5v电竟然没有被拉低。无奈之下,跑线路。没有发现短路之处。
随即我拆掉南桥。问题继续在,还是很烫手,无奈更换电感。短路故障解决。
随后重新做了南桥,加点正常。
正准备和机器,试试,发现又不加点
测量5v,3,3v都正常。然后触发,各点电压就不正常了,已经没有思路了,高手知道下

网友:
  是否是南桥没有正常发出slp信号 查一下相关电路流程

网友:
之前是因为电感内阻变大造成的发热吗?之后的故障有没有按上电时序检修一下呢?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内有做好,没有继续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