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白屏

楼主(2010-07-23):
今天接了客户一个dell1310的机器,加点正常开机,但是屏幕一直显示白屏。
外接显示器,发现花屏,确定是显卡问题。
拆机,加焊显卡,问题解决。
是英伟达的显卡。

网友:
LZ,讲讲维修思路吧

网友:
有什么好讲的   开机白屏,外接花屏.明显是显卡(630)问题. 换个(631)的觉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