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不到边

楼主(2010-07-23):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天逸100的机器,开机屏幕显示不到边,然后关机,重新开,屏幕全部靠左边,继续重开,屏幕上下分开,中间有一条亮线为界限。
外接显示器,正常。怀疑是屏的问题,更换还是不解决问题。
怀疑是显卡问题,因为机器是集成显卡,故加焊北桥。
问题还是不解决。
下班了 ,明天继续,高手给指导下。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 导致lcdic检测错误 或者是ediddata edidclk不能正确通讯

网友:
先更换一根屏线试一下,如果不行,再考虑动北桥。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么???没遇到过。

网友:
有修过,屏,屏线,主板都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屏线,都通的话就换北桥,是换桥,不是重做。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屏确定是好的吗?如果确定好的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问题解决,直接更换了个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