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0.05,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07-23):
待机0.05,按开关键直接掉到0.00,电压不上升.3.3V电感对地阻值92,正常应该为120多.待机时电压全出来.H8拆了.南桥拆了.对地阻值还是不正常.想拆网卡.但和好板对比了一下.网卡没坏.头大了.没法下手了.莫非还要继续拆下去.

网友:
依次把每一路的上管焊下,每焊下一路上管就开机看是否掉电直到找到是哪一路的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U供电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现象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仔细查查对地组织

网友:
一般供电短路了,可以按时序查呀LZ

网友:
查一下B电压有没有SHORT

网友:
U供电加焊了.这板被我搞死了...南桥拆了...H8焊上去的时候焊盘上掉了很多点...公司那把垃圾铬铁真不好用...开 一下就氧化.必须要在桥上磨一下才行..3VMOS管拆了换过好的.对地阻值也不正常.待机电压都已经出来了的..断开3V电感.后端阻值正常..前端照样还是92,1901也拆了,3V电容也拆了.这个对地阻值还是不正常.现在是串口芯片也拆掉了的.只留一个网卡了.阻值依旧.我怀疑是不是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3.3V电感92应该正常吧!IBM机器保护做得比较严密,按开机时序来查吧,可能会容易发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