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IO分布位置是否与参与触发有关

楼主(2010-07-23):
IO一般都与开机触发有关,基本都是几种常用的型号像W83627和ITE8712的,现在的主板也差不多,但原先的IO位置都是在南桥和PCI槽附近现在有点新板子都放到内存右上脚了,请问这样设计的主板只要是芯片型号一样(系列不一样)的是否,还是参与开机触发,并且脚位是否和原先的一样,还有就是ITE8718和8716都不太清楚是哪几个脚位与触发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参与开机的IO  不管安放在主板什么位置旁边一般都会参于开机  8716  8718开机的几个脚位与8712一样  GA专用的与GA专用8712的开机脚位一样

网友:
一般都会参与开机的

网友:
这几款IO都参与开机.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查看一下绿线是否到IO或是到南桥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