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和开关管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0-07-23):
那位老大能告诉我电源的IC和开关管的检测方法
用数字万能表的测试方法
在线等

网友:
开关管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进行测量,ic测不了,一般用代换法了

网友:
同意楼上,IC可以先测一下电供电压正常的话,就只能代换了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的话  能量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