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宇显卡GF5200开机时有时无

楼主(2010-07-23):
旌宇显卡GF5200开机时有时无,插上后开机闪一下,然后就无显示。
拿下卡后发现C35电容爆了,用表对地打电容有一个脚响,只有C50这个电容对地两个脚都会叫,为什么呢?显卡什么问题呢,为什么C50这个电容对地两个脚都会叫?

网友:
拆下来再测。

网友:
电源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那就是短路了呗!!!

网友:
把电容正极从电路板上焊开再测一次。

网友:
如果是核心供电的电容对地短路,供电管可能不良或者GPU损坏
先换上好的电容,再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