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线接口和屏线接触不良

楼主(2010-07-23):
液晶显示器屏线接口和屏线接触不良,经过橡皮擦,洗,压等还是接触不良,大家可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请分享一下。
用“新安江”所说的方法,已经处理了好几台,本人所用的胶来自所修的显示器电源板上厂家用来固定电容的胶,将其加热到130度左右即可。

网友:
基地淘宝店有专用焊接工具卖,你可试试。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最好是换一根

网友(点评):
换是比较好,可是有点贵,我碰到的清华同方的LW98,好多台了,重插一次就好,用不久又不行了,烦。

网友:
贴点封口胶在另一面,把它搞厚一点就行了,我屡试不爽

网友:
我一般也是贴点胶带来固定,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把屏线搞厚一点还不行的话,就是屏那边的接口不行了,换接头或者焊死一次性解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好解决,屏插座接触不良,要么换座,要么用专用的清洁剂清洗。
同时,注意,清洁后,要用热熔胶特别加强固定。
这点非常重要,工厂里都要做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