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短路致显示器白屏.求助代换型号

楼主(2010-07-23):
(无正文)

网友:
看样子非常像LDO,可能是屏供电

网友:
如果是屏供电,可以用8脚P管9435代换。

网友:
是屏供电的,从驱动板过来5V就进这管的了,问一下,这个管输出是多少的?怎么代换呢

网友:
转换电压会不会是3.3V的呢

网友:
查一下屏参就知道是不是3.3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