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保存后跑E6

楼主(2010-07-23):
一块映泰P4M800-M7偶尔点的亮。点不亮的时候跑E6!进BIOS保存后不能重起测试卡跑E6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内容先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BIOS的问题,有的时候也可能和内存条或是插糟有关系。但原理我不知道,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找不到有用的BIOS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我也遇到过

网友:
内存换过还是一样。就是BIOS保存后就不重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没有问题的话 先刷BIOS试试  不行的话一般和南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