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影 NC61V-L不能插12V

楼主(2010-07-23):
如题,这块板子是08年的,现在是不能插12V,插上就不能加电了,灯一闪就灭,但是测的12V供电也不对地短路,上下管也都没有问题,强供电也不行,也是一闪就灭,单桥板,最低阻值17,应该没问题吧,
    大家再给分析一下

网友:
那就是说12V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
量一下12V和VCCP之间的阻值

网友:
VCCP是哪,
     12V插头到下管的D极是480   对地是920,
    电源管理芯片是   ST   L6711

网友:
这板子有可能是北桥空焊吧.....没有加焊一下试试吗?

网友:
还没加焊呢,现在还不想动桥,可是桥空焊会导致不能插12V吗?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加焊桥了,还是那样,把CPU供电管和16V滤波电容全换了,故障依旧。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短路  既然管和电容都换了  那么就只有电源IC了  打各供电管控制极对地的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