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200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可调电源显示内存不过

楼主(2010-07-23):
手里面有一台联想 昭阳E200,拿过来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做了北桥,接上电源试机,拔掉电源再试试了一天,没问题, 今天再试10次里面有4次是不显示,可调电源显示内存不过,换了内存和内存插槽,换一次显示一次拔掉电源不换插槽再试就不来米了。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对了,电流到了1A就不动了。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看看有掉件的地方么

网友:
原来还可以开机,内存加焊后就再也不能开机了。急急急急~~~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很多的,内存槽脱焊,电源板脱焊

网友:
北桥问题最有可能了,因为都搞过了,还是不来米,试试加焊北桥,因为有掉点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