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能启动不能点亮主板(PG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7-23):
接修一只杂牌大风车电源(百色牌),故障为短接绿线可以开机,风扇转,接上主板不能亮机,复位灯亮。检查各电压,+12V,+5V,3.3V,+5VSB均正常,测量PG灰色线,为0.18V不正常,正常应该3-5V。拆开电源,里面的做工很普通。被动PFC线圈为假的,那个PFC插座针也是假的,不起作用,在电路板上早已连在一起的。那个PFC实为一个水泥块。呵呵,现在的电源假PFC还真不少啊。废话少说,拆下主电源板,接好线路后,先排查了下PG信号的相关电路,此电源PG信号产生和很多电源一样,是采用LM339芯片的。

如图所示:
本着先简后易的原则,先拆下LM339第14脚经电阻后的一个电解电容,测试是好的。
测量TL494第3脚在短接绿线后4.35V,正常,加上TL494第14脚能产生5V基准电压,也能受控,断定TL494是正常的;测量LM339第14脚3.9V正常;测量LM339第10脚2.68V也正常;LM339第11脚3.9V正常。这表明LM339产生PG信号的条件均已满足,为什么还没PG输出呢?原因只有:LM339本身损坏。更换此芯片后,测试PG灰线为4.29V,正常。马上用主板测试,已经能正常点亮主板,电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