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品牌机黄线12V 紫线5V 同时对地短路?

楼主(2010-07-23):
DELL 品牌机黄线12V 紫线5V 同时对地短路? 把12V供电的芯片 场管通通拿下还是短路。 是不是有可能 桥挂了?

网友:
测下桥的阻值再说吧,

网友:
没有哪个桥是用12V的,如果短路CPU供电部分几率比较大,看看管子有没有击穿啊.5VSB短路有可能是桥,但要确定必须要量一下USB PCI等的值来定.有时也可以用摸的方法来确定.

网友:
12V还短的话,MOS管也拔掉看看呢。5VSB查1117和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不会进桥  12V与5VSB同时短路  那么应该是主板上的双路待机电压转换原件坏了 引起  只有双路供电转换原件12V 与 5VSB才会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