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池每次开机BIOS停在USB初始化处,复位后即可过

楼主(2010-07-23):
两块主板出现的问题,就是第一次上电停在刚过PCI枚举,USB初始化处(未进显示),然后复位后即可正常使用。
如果加上电池,那么第一次进不了显示,复位之后即使断电再开机也可以进入显示。

请问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是上电的时序有问题,还是BIOS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查一下RTC那一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主板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共有10块板子,用A版BIOS有3块可以正常,7块出现该问题,换了B版BIOS之后,有几块有问题的也OK了,但是还有两块有这个问题。所以怀疑是BIOS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主板上有地方是出于一个临界状态,可能在BIOS里的判断机制不同,有的就给过了,有的就过不了。

最有疑问的就是在于复位之后就可以进显示,那么存在的问题肯定是在上电部分,要么是上电时序,或者是时钟的时序。热复位过程中对于板子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板卡,不是市面上的~~

网友:
南桥吧!
      找板我也碰到过!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