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又来了.. 关于8800GT 类似的大卡 显存BGA 疑问...

楼主(2010-07-23):
顾客送修一篇 8800GTX 显卡..
   测得是D 区显存故障..      加热..显存    工具是8520D  风力最大   温度最高..  470°C.... 吹了5分钟.. 显存 用镊子 都 推不动 ..  我怕在吹下去 板和 显存会吹挂 ...
     冷机 测试..  暂不花屏 顾客取走了.. 我怕 会返修..
     请教 做8800GT  这种类似的大卡 显存BGA  要 怎么做啊..   。
    是不是用什么  螺旋风 的那种 会好一些???

网友:
8520D是什么风枪?
目前还没碰到风枪吹不动的显存呢,加点助焊剂吹起来会更轻松的

网友:
手抖了一下  打错了..不好意思..
  就是 普通的 安泰信的 852D    吹显存的时候 加过 NC-559 焊膏.       也没用..
不知道   楼上的师傅说 的   要加 助焊挤 是松香水不..

网友:
我也用852d,助焊剂焊接显存都用bga焊膏

网友:
我 发现   8800 这种大卡 散热 都特别好.. 我吹一个显存位 .. 整版 温度都会 快速升高..
        请教 王师傅..    您做  这种    长卡 的显存 一般是 多少度   风力?。  吹多久可以吹下来啊..

网友:
pcb的尺寸和材质导致其热容量的变化。
由于pcb能快速的传导了你外加的热量,你吹得时候实际pcb温度并没有达到风枪出口温度,所以没焊接下来。
就像以前给u座拖焊的时候,大面积接地和接电源的点很难拖锡,道理是一样的。
解决方法就是先将整板或大一点的局部预热到一定温度就好了、

网友:
明白您的意思了....  下加热..
  我可以整个锡炉在下面.. 或者可以先用风枪 吧 整个的卡 吹到 一个 比较高的温度...

网友:
随便什么热风枪都可以,但是要温度掌握均匀。

网友:
852D用470度估计片子是够呛了

网友:
最好用专业的BGA焊台才行。

网友:
G92大多情况都是GPU开焊,最后一组和中间一组显存坏
显存BGA正常做就可以了,GPU的温度要测试好,不然会爆芯片或者花屏

网友:
那得用专业设备如果只用风枪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