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F520T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一块磐正的的AF520T ULTRA不能进系统,在过完滚动条后就黑屏,这时只要在U口插一下USB设备在拔下来就能进系统,进系统后USB设备认不到

网友:
看看USB阻值吧,SB挂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看也是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阻值,还有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板上所有USB数据对地值  AMD单桥的板  桥空焊的机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