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计本屏跳动

楼主(2010-07-23):
我有一联想笔计本,。开机后屏过几秒钟跳动一次,我接外置显示器正常,是屏的问题,不过是屏什么问题呢,请大虾们指点下

网友:
什么样的跳动?
确认是屏的问题,最大可能是灯管

网友:
联想哪一款

网友:
也就是象受到什么电磁干扰一样,

网友:
联想v450,才过一年

网友:
V450整机保两年,你说的屏闪可能为屏的原因,送修维修站,保修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