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坏会不会引起自动复位?

楼主(2010-07-23):
请问各位:CPU坏会不会引起自动复位

网友:
会引起复位灯常亮

网友:
当然会的,cpu坏的程度不同,现象也就不同

网友:
特别是AMD的,坏的现象更怪!

网友:
你换个CPU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东西任何奇怪的现象都会出现的   用替换法来排除

网友:
现在可选的替换备件很多,换件确定故障部位是好方法。
确定故障部位后再重点维修。

网友:
可能,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