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不上网卡芯片点不亮

楼主(2010-07-23):
请教下各位我记得好像 网卡 声卡不上应该能开机啊
但是手上这个ACER 3210Z 被雷霹了 网卡都长咪咪了 下了网上不开机 后来找个了网上上上去 能开机 进系统都正常 就是不能上网有 网上显示 有发送无接收 又找不到偶合器换 就想再吹下网卡 结果不小心给吹坏了 现在网上也找不到了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不上网卡能开机的办法 让客户直接用个外接网卡算了

网友:
不上网卡也能开机的呀。。你应该是南桥给P坏了吧,看你换个网卡都是有发送没接收。

网友:
桥已经换过了 之前把网上芯片下下来不能开机就以为是桥的问题 就换了桥
随便问下 网卡的偶合器有没有办法测试好坏? 用万用表能不能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