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07-23):
主板CPU坐虚焊跑00  BGA做完好了  但是内存不过跑C4报警 旁边的宫殿场管是好的 内存插槽也清理了  还是报警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要说清主板型号等

网友:
量内存上拉供电,时钟等都要正常啊.刷BIOS,如果是AMD的板子,可能你CPU座还没做好,

网友:
品牌的板子  型号是L4S5MG/GX+V5.0A

网友:
用表测量有一组时钟低  其余正常

网友:
用假负载打打AD线值是否一样

网友:
内存SMDA SMCLK总线电阻、电压
内存六组时钟的电压
打内存槽AD线
刷BIOS
换IO

这些都是常规的档内存故障点
先把这些检查而来再说吧

网友:
估计问题出现在做BGA的过程中,仔细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完全做好
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再就是打内存排阻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