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暗屏

楼主(2010-07-23):
收客户一联想G450暗屏,客户说是进水了,我想可能是高压板坏了,可拆开一看,里面没有高压板,这个是不是所谓的LED背光?,只有条屏线连到液晶屏,屏驱动板上有些元件好象烂了。本人是新手请教,如何下手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有的时候暗屏并不一定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一块新屏试试,如果换过之后好好的话那就是你的屏的事了,LED屏不可能换灯管的,里面都是发光二极管,呵呵,试试吧

网友:
如果电流跳变正常的话,确定主板没问题,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暂时没听说G450有屏暗的通病,既然就进水的机器,为啥不怀疑主板有问题呢?图纸站内就有,查屏线接口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块屏看看,如果不是屏就修主板了,看一下,接口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还在保修期,叫客户去保修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