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 奇怪跑码?

楼主(2010-07-23):
今天客户拿过来两板DV5的板子,一块是Intel集成的, 一块是Intel独立的。板子成色还可以,估计氧化不可能。
焊电源线(手上没有原装的电源线,只能焊两根线),触发,电流跳到0.50。
上CPU、内存。触发,电流能跳到1.07~1.20.电流有明显的跳变。开机点对地一下,能快速关机。
上外接(手上没有这种机器的屏),外接没任何显示变化。
上数码卡,能跑,最后停在了    89    这个跑数上。(两块板都是一样的问题,CPU、内存都换过)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跑码是跑到什么了吗?

网友:
电流到1.2A应该能显了,有些外接需要切换的才能显的,有示波器就量下屏线的波形吧,没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大概量下。

网友:
还有其它意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