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高工过来看

楼主(2010-07-23):
各位清焊盘的时候都用什么温度怎样保证不掉点。。。

网友:
保持pcb在100多度的预热条件下掉点的几率小一点

网友:
温度高点,加点助焊膏,要是温度低的话在那一直划更容易掉点

网友:
有铅186,无铅217  我一直用这个温度。拿下芯片的时候先用镊子压扁珠。

网友:
烙铁功率大点,回温快点就不易掉点了,要是936那种50W的就只能把温度适当调高些了,焊台差就用窄点的1.5-2MM吸锡带.

网友:
取芯片之前先用镊子推下看看熔化没,然后再取这样掉点的肯那个行小点,然后清理的时候小心点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恒温烙铁啊,应该多少度啊?我一直用380可是效果不太好啊。。

网友:
弄上松香膏用脱锡丝焊宝托   380可以啊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这温度脱的~~~多加点焊膏就好

网友:
用吸锡线的时候别太用力,拖慢点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2010-09-07):
恩,我用的936,用铜丝做吸锡线效果也不错啊!

网友:
我用240度就可以了,很好啊,关键是要仔细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