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的本小短。

楼主(2010-07-23):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598909796/Image/J)D]_E9~QEW%60TSGY0%7BH%7B5EP.jpg我画在哪里的有短路,说下这个本子客户拿来说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也可以开机,但只要放着电池插着电源就掉电了。我把本子拆了后摸了下我画的哪里超烫手的,我就把哪里的全换了,就大短了,我又换了一样的,就又能开了,过一会又发烫了又开不了机了。哎,我迷路了。各位老师帮我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引起的吧!但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电流不够吧。。换个适配器看看。或者接你的万用电源看下加电池开机电流到多少。

网友:
开不了机电流0.15

网友:
充电线路的问题

网友:
看不到图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