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CPU主时钟电压1。75V

楼主(2010-07-23):
各电压正常就是CPU主时钟电压1。75V

网友:
夹个3.3给他试试可不可以着机。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CPU主时钟指的是哪个?

网友:
好像没那么高了吧 一般都是0.4左右的,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电压太高了  查一下主板上别的时钟正常不正常  CPU时钟一般都是时钟IC直接给的  电压偏高一般为时钟芯片坏

网友:
时钟芯片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查一下VTT_POW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