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3000打印机5橙1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23):
佳能IP3000打印机5橙1绿是什么意思?
我在百度上收了没找到相关资料,请前辈指点 。
晚辈怀疑是打印头问题但没有换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橙灯闪5下:
打印头未安装/打印头安装不当

网友:
我拆下好多回了
现在又是6 下橙 一下禄  哎  到底怎么了

网友:
大概打印头坏了,佳能的打印头我认为比较嫩,一般连打几张就要停一会散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