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HPC求助

楼主(2010-07-23):
这台HPC纯平换个行管就烧个行管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逆程电容和行输出变压器是重点

网友:
你用什么行管?换什么行管?换后一开就烧?还是用一会?电压是多少?没说清楚?

网友:
资料不全,逆程电容,阻尼二级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