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7-23):
换过CPU,拆掉内存仍是掉电,可以测到开机时各电压都已经起来了,电流到0.8A的样子,一开能坚持一秒就掉电,测开机键的电压有19V(是不是太高了,一般好像都3.3V的样子),IO为2111BV,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掉电之后还能不能再开,如 果不能再开说明后级有短路的,能开的话有可能是缺少某部分电压吧

网友:
看这个电流应该是在内存呢,是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掉电

网友:
掉电后还是可以开的,应不是短路,量内存电压开机时有1.8的样子,开机键上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拆分组供电的电感   然后开机   拆到不掉电了  就是那一组供电引起的了  具体测量还有好多方法   这个比较实用  看看能否解决你的问题吧

网友:
拆分组供电电感?对哦,是个好方法,我修过一个联想的,也是掉电,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