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5v短路会不会造成前级推挽三极管13007烧毁?

楼主(2010-07-23):
电脑电源5v短路会不会造成前级推挽三极管13007烧毁?谢谢。
昨天焊扼流圈的时候没注意将5v跟地短了起来。短接绿线之后保险烧掉。推挽管的基极电阻烧断。

网友:
一般不会。除非保护电路有故障。电脑电源有多重保护功能的。

应该考虑主电路有短路,而不是输出短路。

网友:
不会的   你可以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不会的,你可以拿个正常电源试一下,把5伏短接一下,自源会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一般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