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开机正常且有显示,但就不能上网且USB口用不了。

楼主(2010-07-23):
DELL笔记本开机正常且有显示,但就不能上网且USB口用不了。请问诸位高手,加焊南桥行不?还是要换南桥?

网友:
同样问题加焊过无效,换了就好了,还是要具体看芯片坏没坏

网友:
南桥问题,是南桥损坏,更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
是所有的USB口不能用吗?测下USB口的对地值,南桥可能性很大,一般是需要更换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南桥!

网友:
楼主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但是有一个明确的思路更重要。像这种,你在换南桥之前有没有打一下USB两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确定南桥坏了下手的,还是听人家说或是感觉南桥有问题,才换的呢。

当然也可能楼主已经测过了,没有在贴子上说而已。

网友:
INTEL的桥虚焊的少,如果USB供电正常的话一般只有换南桥

网友:
问下LZ换桥后可以上网吗?

网友:
这机器怎么感觉像雷击的 同意6楼 的 怀疑似的换 容易把问题 扩大化

网友:
一般人修机器都是干掉SB,NB,无果后来论坛求助了。这样维修不行的,要跑信号的。

网友:
那台笔记本有两个USB口,两个都不能用,其中一个USB口的数据线是无穷大

网友:
就是要多看图纸

网友:
是DELL什么型号   如果是象D630这样的   应该是USB的小板松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楼主换把

网友:
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