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楼主(2010-07-23):
三星740电源板, 电源IC是 DM0565R分别坏了两个稳压二极管,板位号为ZD601, ZD602请问哪个知道是多少负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Z602标 Z18 BP     Z601标Z22  或找同行旧板找一下

网友:
实在不好维修  淘一个 一样电源板估计不贵,支持老师工作

网友:
回复 无边思绪 的帖子这两个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10V-12v的状态下,应该是有一个连接到光耦,另外一个连接到DM0565R的3脚,DM0565r 的3脚正常是10-12V,1脚和6脚是320,其他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