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P4I65G 845主板 不能光驱启动

楼主(2010-07-23):
客户说蓝屏 去装系统 结果不能从光驱启动 BIOS可以保存就是不从光驱启动 刷BIOS一样故障 最后从我机器上GUOST完 装上去释放OK的     不会是南桥某一个点问题吧?CPU内存光驱 数据线全部号的哈

网友:
华擎主板特殊,你可以用别的方法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扣你分 特殊那里特殊没写 不需要用其他方法我现在在我电脑GHOST后 那过去释放OK了  你只要回答为什么不能从光驱启动

网友:
吓了我一跳,怎么动不动就扣分呢,扣别人分很爽吗
作为一个从事电脑维修工作的你,如果不会这样用ghost作系统,我严重鄙视你,但是我从来没说过不能从光驱启动,我说他有他的特殊性是因为华擎主板作为华硕的二线品牌刚出来的时候某一些型号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像ga主板bios里有隐藏功能,需要用组合键子调出来一样。但是你这个问题干cpu什么事呢,你自己怎么不好好想想呢

网友:
没见过!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