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各项供电正常主板诊断卡跑吗DO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0-07-23):
开机无显示主板华硕K8U-X 经测试主板各项供电正常,插上主板诊断卡跑吗DO   跟换内存,CPU  显卡  故障依旧  小弟实在是束手无策了!还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单桥的吧

网友:
看看桥和座有没有空焊  重点是桥

网友:
是单桥的,不管我是怎么挤压桥和CPU插座故障依旧

网友:
放电清下CMOS试试

网友:
挤压按压都是检修时的一种手段,有时候虚焊空焊的通过挤压也未必能显现出明显的差别。单桥的出现虚焊的很常见,你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单桥的出现的问题多先把桥做一遍再说。。。。。。。。。。

网友:
各项供电都OK.信号有试了吗,不行就把桥加焊下看看了。

网友:
跑D0-D6 C0-C6 的检修思路
1、BIOS程序不对,BIOS虚焊
2、内存供电,内存插槽是否正常,内存到北桥的线路
3、南北桥虚焊或损坏
4、PCB断线

网友:
多半是U座出了故障。

网友:
先捡简单的修,刷一下BIOS 试试!!

网友:
桥虚焊的情况还是不少的,试试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
AMD的板先用灯座看一下 再换CPU 与内存试
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之后再就是刷BIOS  最后加焊桥

网友:
楼上是不是搞培训的,理论这么好,有没有听说过5先5后,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