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EIYI 775D 图纸

楼主(2010-07-23):
WEIYI 775D显示器行幅过窄 上下拉伸,
拆开外壳发现有个电阻烧坏了 (R243)不知道是多大的还请高手帮帮忙
或给个
显示器

网友:
先测下电阻一端的电压是多少,如果不是高电压,装个50K的可调电阻慢慢调整!调好后拆下来测阻值,如果50K的大或小,,再换别的上去调整!

网友:
你看看高压包那地方的散热片上有没有编号?如有,把它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