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DT SMBCK 什么意思 时钟芯片上的 旭日125F不亮机

楼主(2010-07-23):
旭日125F的机器 开机不亮  电压测都正常   检测卡显示 d0- -  假负载测时钟 复位都正常

做了北桥 刷了BIOS 都不行  时钟的这两个信号 用示波器测没有波形 只有电压  不知道这两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是否应该有波形

BIOS波形正常

网友:
那个LAD/FWH0只有一个波形 闪一下 就没了

网友:
SMB =系统总线, DT=data=数据,CK=clock=时钟

网友:
那这个系统总线  数据时钟 都要有波形呗 那没有波形咋整呢

网友:
那里没有波形正不正常啊

网友:
没有波形查一下相关元件,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北桥我加焊了  没换  南桥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