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g挡C0

楼主(2010-07-23):
一块848P技嘉主板,跑C0刷过BIOS,本想去换IO的,还有说是CPU座虚焊的多,但因为没并没有修过好多这要的板,还是先查查看,发现供电基本都正常,北桥开机一会就烫手,CPU主时钟在-0.01V到0.25V间跳动,一般为0.00V,还有就是北桥的供电管电压正常,但也是和北桥一样烫手,换过好几个都一样.
此板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是不是u座空焊用手压着再开机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跑CO的先刷BIOS,如果不行,带灯座测U座,北桥或是U座问题出这种跑码的案例比较多。

网友:
哦,对了,还有一个没说,就是按着CPU散热片,再开机也是跑C0的,这应该就可以判断为北桥问题了

网友:
先简后繁呀 先把U做做一遍再说。。。。。。。不行再做桥

网友:
你看一下U座是封装的还是直插的,封装的就做一下咯,针插的90%是北桥了。

网友:
搞个带灯假负载测下不就知道了,维修这些工具我觉的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赞成你的说法,这是478针插的,如果虚焊,按着CPU开机应该代码会跑下,但没有变,再就是在主板背面也可以加焊,我打算弃修,原因是换桥已超出维修价值,再就是也有没BGA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一下北桥供电管 用灯座看一下U座来判断是否北桥短路  还有CPU时钟电压跳  查一下板上别的时钟正常不正常  CPU时钟不正常 一般为时钟芯片坏  可以先换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
我觉得极有可能是北桥坏了,因为供电管对地阻值为70欧了,我判断正确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70你就判死刑了?那你碰到GPU供电对地为 1 的,你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管对地70几欧不能说明什么   更低的值都有  有很多板北桥供电管对起值只有十几欧

网友:
不能说想不想去换IO的问题,得查出问题才能去换

先测U座到北桥是否正常

网友:
CO 这个码一般是 U座或BIOS问题 大家可以借鉴下  这种问题我修好了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大哥,帮我分析下,我这边会是什么情况呢?我都刷了BIOS了还是C0呀

网友:
这个Bios好像是  49LF002B的,不太好的编程器刷不好!呵呵,我出现过一次,从技嘉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试一下!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