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主板进水维修

楼主(2010-07-23):
机器来的时候连待机电流都没有,说是进水了,拆机看了一下有一小块一长毛此处没芯片就一些小的贴片电阻和电容,拿酒精清完后,发现待机有电流了,3.3V  5V   1.5V电压都有了,只是略微高一点,但是开不了机,有两把插电源的时候电压直接就到0.8A了,因为当时没插内存就直接拔电了,把内存插上后在开机就还是开不了,大家帮忙感觉一下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大家给点维修思路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
断线的地方

网友:
打一个各个供电的对地值应该还有小短路的地方,一般都是一些小电容电MOS管坏

网友:
估计有电容变质了

网友:
场管都量了
没什么问题啊
短线应该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