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跑完了却不显示???急

楼主(2010-07-23):
诊断卡 跑完了却不显示为什么  高手出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什么意思说的详细点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先插电10分钟然后再开试试

网友:
显示器数据线插好没有,显示器不会是坏的吧

网友:
加个PC喇叭,听下,估计有效果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灯都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请修供电,时钟,复位

跑码都正常跑完了 供电时钟复位必然正常

网友:
直接刷BIOS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机器能正常点亮,但POST卡无显示吗?
1:POST卡不兼容你这主板
2:你的POST卡坏

网友:
解决了!!!是一个信号没有!导致不显!!!

网友:
可能是你的显示器电源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2013-03-17):
显卡问题,老弟

网友:
不会是两个显卡吧。。。。。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一般是显卡没有接好,或焊点有拖落现象会这样。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有没有看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双显卡

网友:
检查vga线接好没,有没独立显卡,然后查显卡

网友:
台式机的话查RGB信号对地阻值   还有场行信号  场行信号差一个都不显示
笔记本查屏线 屏幕  打LVDS阻值

网友(2013-04-26):
应该是显卡问题,问问上面那个,那个型号没有来

网友:
是显卡问题,换个号的显卡就好了,真是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