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多故障方正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0-07-23):
      这是个CRT的显示器,目前这类显示器,维修价值已不是很大,但从维修方面,特别是电路分析方面,还是很有价值的,对LCD 的维修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特发此贴,以示其用。言归正传:
      该机的故障现象是加电不显,未拆机前,靠近机壳听,发现加电连主机后,没有高压建立的:“兹兹”声。拆开测量,确实如此,同时也测了开关电源部分各输出电压全正常,行管也是好的,二次升压电路到行管间也正常,行管也未损坏,但无高压,行电路没工作,顺着行管基极,到行推动电路时,发现行推动管Q201的C、E间击穿,行推动不能使行管工作故无高压,换一同样的管子上去,加电试机,屏幕有了光栅,连主机有了图像。但是图像却很暗。
       引起暗的原因有灯丝电压、G1、ABL、G2, 测试发现前三者均正常,G2为213V,也不是很低,由于该机的FBT的G2线不是从内部引出线,而是从绕组经整流滤波,再分压而输出的,因此加速极电压,不能象往常调其旋钮来改变其电压,只能通过总线来调节,但是按下菜单键时,屏幕出现了满屏的干扰横线且抖动,此时按某个键根本不起作用。等数秒后才自动消失,画面如初。
      接下得先修好按键电路,先把按键板上的所有按钮全换掉,又把它全部加焊,与电路大板连接处也加焊,上电,故障依旧,跑电路,按键到微处理器间电路上的元件全正常,把15脚外围的电容C718拆掉,还是如故,没办法了,怀疑存储器内程序出错,刷下24C08的程序,找一个原机的ROM刷上去,开机再试,还那样,测试按下各按键时,CPU15脚的电压也有不同的变化。没办法了,静下来,思考,那还有屏显电路了,是不是它不良,拆下尾板的屏蔽罩,找见屏显IC  MTV048,测试它的工作条件,VDDA,HFLB,VFLB全正常,还有总线了,因无示波器,看不到其波形,顺线跑电路,发现与SDA连接的R939阻值变成的2K多,原值是100欧,这个电阻因其电流小,坏时很不少,但今天碰上了,导致了总线传输的数据出错,换一个同型号的电阻,开机,按键菜单正常了,于是就调亮度,当调到最大时,还是微暗。亮度还是调不上去。
      可能是该机年事已高,CRT老化了,那只能改电路了,通常的做法是,在开关变压器的灯丝绕组将原线头焊开再绕一匝,提升2V,但那样太麻烦,可以将其G2加速极电压输出端对地分压电阻加大,来提升加速电压,以此达到增加亮度的目的。于是在R114和R113中间又加了一个300K的电阻后,亮度正常了。
至此,该机彻底修复!

网友:
很老道,细致的师父。。向你学习

网友:
佩服,楼主蛮厉害的

网友(2011-07-19):
细致的师父,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