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一半好一半坏,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07-23):
屏一半好一半坏,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那好的是什么样的坏的又是什么样的呢。不过这种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换换排线试试  不要忽略一切的可能??????????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先检查排线或刷下试试~

网友:
是屏吧
。换了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通用板测试一下,确定是不是屏坏了。
如果屏坏,也要看什么部位坏,先查PCB各电压,如果基本正常,换屏IC试下。
不行,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典型的屏坏。。。。

网友:
放弃吧,屏芯片的可能性大一些,可芯片一般都不便宜

网友:
80%屏坏,我有一台热机后才一半好一半坏,没办法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想知到最终是那些坏就加焊一下屏IC或换修个屏IC试试

网友:
感谢大家 ,我准备换一下屏线试试,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屏坏了。。

网友:
用代换法 确定是哪里坏了 再做打算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