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10-07-23):
本人有块845GV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很正常,进系统也很正常,有时开机能通电风扇转的很慢,有时开机诊断卡灯闪一下就灭,请问这是CPU座虚焊吗?
不开机
cpu

网友:
电源问题吧 板子电路不正常 出现异象的时候还可以进系统吗?

网友:
哦 对了 你说的不开机是指没显示 还是板子不运行?

网友:
不亮时诊断卡跑什么码 各电压对么【首先你要用排除电源,cpu,内存,显卡等】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可以先清coms 刷BIOS试试

网友:
新设想
的帖子
如果是精英845GV的板 那么U座空焊的可能性很大 最好用灯座看一下

网友:
如果想复现故障,你可以通电状态下让主板变变形(轻微),如果有虚焊,这样操作可能会显现出来的。没有BGA加焊或是重植的工具,那就先这样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