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要拉根150米的超5类线,听说要用网络延长器
/ 3 页
要拉根150米的超5类线,听说要用网络延长器
-1

网友(2010-07-23):
网络延长器效果好吗?有没有专家指点指点

网友:
你直接加个小交换机就行了,几十块钱!

网友A:
对,中间加一个小交换机就好,最好是POE供电的,免去你中间取电的麻烦

网友B:
150米对信号有影响吧

网友:
呵呵,这种交换机我还没有听过,估计最便宜的多少钱啊

网友:
一般的也就100多元

网友:
一个集线器就够了

网友:
我曾经拉过一条近300长的线,中间接了两个交换机。不过结果很可怜,有一天打雷,客户的机子报销了。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了,超过110米的网线统统不拉。除非全是室内

网友:
普通的网线在90米左右就已经到极限了。超过了95米的就最好加设备,使用POE的交换机是最好的

网友:
我有亲自试过...网线过了100米上网速度会慢很...我试的是230米的线...我在中间路由就完全解决了...中间有路由上网很正常

网友:
最好在中间加个交换机,如果供电不好解决的话就用poe,淘宝很多

网友(2010-11-22):
网络延长器有效果的,理论是700米,我接到个点用了200米的差线,只能用延长器解决。如果是好线,把网速降为10m可能也行。

网友:
我曾经做过150M左右的没问题2m下载最高220,你可以先试一下 如果不行中间剪断加交换机!!!

网友:
叶重楼
的帖子
个人认为,五类线150为没问题的。

网友B:
正常呀,一要不就加个交换机算了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80米,如果100米以外,就会变得卡。影响网速。如果是网线不够长,才用得着延长器(其实就是转接头,一个批价0.8元)。

网友B:
中间加个hub就行 很便宜

网友:
网线太长影响网络通信质量,中间加个交换机或者路由吧

网友:
直接上小交换机。

网友C:
我昨天才拉了条120多米的网线!加交换机也不行(在尾端加的。),都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机的问题?

网友:
150米,你用过600一箱的网线,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
一般效果不好

网友:
不用延长器。。用点好的网线。。能到150米的

网友:
一般质量不好的网线80-100m以上就没信号了,我试过拉85M的网线,结果上不起网,我就把网线一截一截地剪,结果剪了3m左右才能够上网的

网友(2011-01-05):
用光纤能保证。

网友:
在中间加个交换机  挺好用的

网友:
这么长距离,做什么的?

网友(2011-02-10):
回复 网友D:

大哥,你拉的室外线不加防雷的吗???
----分界线--------
是我的话我会去弄个电话线网桥来用~

网友:
个人意见:如果能看得到的距离的话,用无线好一些.

网友:
线缆质量足够好的话,跑个10M没问题的。
一起一个项目上,一个点160多米,用线缆测试仪测也只有一个指标不达标。

网友:
AMP的线150M没问题

网友:
你拉  长的话  会没信号的 ,  你可以在中间加个  交换机  一千米都没问题, 你看看  人家酒店每层楼都搞一个交换机,  就是布线拐弯太长了 没信号  加交换机 就OK  听我没错

网友:
这位兄弟是不是初来学习的啊,网络延长器是转接头???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用信号放大器吧,便宜的100多,我拉过一根近300米的线,用的300多的放大器,从单位上的光纤中分出来,到宾馆,30多台电脑用,速度非常好。

网友:
150米确实不用延长器,我原来在电信工作的时候经常拉网线的。超过100米的线路对线的要求很高,我长期使用发现最好用0.48全铜的,我用这线最远拉过180米,中间不需要延长器。但是网速影响比较大,手动将网卡限制为10M长期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2011-03-16):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才拉了条120多米的网线!加交换机也不行(在尾端加的。),都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机的问题?

肯定交换机有问题,超过20多米就不行了,建议你换火星产的交换机,超过20万米都没事。要是用地球产的交换机,还是在90米内截断后加吧。

网友(2011-05-11):
标准120米  别太长

网友:
要么中间 加交换机 或者HUB 另外 用好点的网线也是可以的 有的网线 可以达到170米左右 信号没有问题 达到170米得那个线 首先要是纯铜的 另外双绞线 绞的要非常的密的那种 抗干扰性强的那种 你买线的时候 可以首先和经销商谈 能保证达到这个效果不 呵呵 另外这个线如果是室外悬空的话 雷雨季节 要小心雷击啊 呵呵

网友(2011-06-10):
家一个交换机吧,保险!

网友:
网线长了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
中间加一个小的交换机吧,,多多少少应该有点影响的。。。。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机器。一般都是用交换机。做个箱子装在里面,防雨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