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LM主板故障!开机北桥发热严重!敬请高手帮助分析!

楼主(2010-07-23):
G31LM主板故障现象:开机北桥发热严重,南桥不管开机不开机,温度正常的!开机针电压3.3V,复位针电压不开机1.8V,开机后2.8V!显示器不显示;检测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CPU不工作;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先谢谢啦!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严重发热查南桥各路电压,要是正常就换桥咯,,南桥坏的情况下复位灯常亮是正常的,杀桥再说

网友:
先拆网卡芯片,再换南桥

网友:
LS各位
LZ讲的不管开机还是不开机,南桥温度都正常
怎么会让LZ直接去杀南桥呢?!!!
复位灯亮说明板子没有复位
查电压
全板电压
有可能北桥是因为电压缺少发热也有可能

网友:
怨我刚开始没写清楚,不怨大家分析错误;把北桥写成南桥啦!咳一字之差啊!向各位道歉啦!

网友:
看看北桥的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应该是北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下杀桥就为之不过了

网友:
杀桥是最后的步骤 ,先电压 后时钟 在复位 ,最后才是桥 ,没彻底判断出故障点最好不动络铁。

网友:
已解决!是APM7120集成块的5脚供电限流电阻变值标称2.2欧,已变为18欧,变值的原因是电阻和集成块5脚之间的一个贴片电容(只有1.5欧姆)漏电引起电流过大,集成块没有供电电压,导致对南桥部分供电中断引起的!

网友:
想不明白,北桥发热,把北桥供电管焊下,北桥就不热啦!南桥不工作,可能开机;可明明APM7120通过两个LR7821为PCI和南桥供电的,为什么会引起北桥发热严重呢!希望基地里的师傅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
少一路供电桥热,很正常啊。

网友:
PWM是给北桥和显卡供电的1.5v 此板南桥电压1.05V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如果不行在考虑桥

网友:
字看懂了,内容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