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迷惑

楼主(2010-07-23):
一个七彩红845主板,南桥是82801DB的,上Cd的不可以,p4的就可以,但是降频了。。。。很郁闷,

网友:
有没频率跳线有没跳错 刷一下BIOS

网友:
看看u座  我以前碰到一块板上p42.4和p43.0的可以 上p42.6的就不行了  后来把u座撬开 发现u座插槽有一个脚被插坏了 处理后正常 【楼主可以先看看u座 没问题再看看频率跳线 或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没频率跳线有没跳错 刷一下BIOS,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的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跳线试了,就只能上P4的,很郁闷,时钟芯片和它关系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