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跟TPS51124或51126能替换吗

楼主(2010-07-23):
TPS51125跟TPS51124或51126能替换吗,进水芯片发烫,但手中没有一样型号的,只有类似的
芯片

网友:
好的,谢谢,我已经找到了一样的,一百多块料板翻到最后才翻到,衰的

网友:
换上去后触发了,不过不显示没一会还会掉电自动触发

网友:
没记错tps51124好像是1.8V吧!!
错了,最近几天在修HP520,烧掉3个tps51124,是1.5V和1.05V的控制芯片,这下绝对没错了。